楼主(2013-06-28):
客户要求包安装一台7.5KW变频器。】
使用环境是中联重科塔吊旋转控制,客户反应原变频器开机异响,原机为安川G7-7.5KW.初步估计模块炸。准备用国产机替代。
到达现场,先测量输入电源正常,量输出端电缆端子两相2.7欧,一相1.5欧,想想相差也不大,当时大意认为可能是电机质量不好导致的三相不平衡。
因为之前遇到一些国内山寨电机厂质量差导致三相阻抗不平衡的,这种现象时有发生。
新机安装好,开机正常,一按运行一声闷响。知道机器完了。
再想起输出线路不平衡的问题,赶紧检查电机--是好的没问题
电缆--没有破皮短路正常
再检查-原来是控制箱输出有一排接线端子,其中UV相邻的塑料隔板已经融化,造成端子间短路,是那种似短非短的状态,万用表量量吧还有一点点阻值,但一有电压就击穿了。
很隐蔽的问题,抛砖引玉供广大同仁参考。
顺便说下中联重科塔吊旋转变频器参数:
加速时间:10秒
减速时间:18秒
正反转分别4段速,分别是5hz,15hz,20hz,25hz
上位机是中联重科自有品牌PLC,
端子YCOM接多功能端子零线
Y2正转
Y3反转
Y4和Y5跟以上组合改变4个段速

网友A:
中联重科自有品牌PLC?

网友B:
就是一个单片机控制器而已;三一的用西门子的比较多!

网友C:
三相阻值不平衡一般都有故障存在,2.7欧和1.5欧快相差一倍了,短路的可能性很大,一定要检查好了再试机。

网友D:
呵呵,细心点就不会这样了!谢谢楼主!

网友E: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共享

网友F:
还有没有了,再发点

网友G:
教训深刻,值得吸取!

网友H:
这要是用西门子的变频器,就不会完蛋了,输出短路会立刻锁定故障,并停机。告诉你是输出短路了。国产变频器的保护不到位。主要还是节省成本导致的。其实,IGBT的驱动模块,应该具备抗输出短路的功能。不至于会炸机的。

网友I:
呵呵;连输出短路保护都没有,只能说你用的变频器也太差了;
原来用安川的G7,一下换个这么差的;
建议下:起重类设备上还是用好一点的吧,不是该省钱的地方;

网友J:
施耐德输出短路也是报错,一个晚上运行人员多次复位还是能保护。

网友K:
没有输出短路保护吗???

网友L:
还是保护不到位。

网友M:
这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这么差,启动输出短路了都不保护,短路保护还有待提高和可靠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三相阻值不平衡一般都有故障存在,2.7欧和1.5欧快相差一倍了,短路的可能性很大,一定要检查好了再试机。
端子电阻差异过大,值得警惕!
起动过程中应该跳保护的。根据经验,电缆先短路,起动过程中跳保护。运行中电缆短路,才真是可怕啊。
可能是似短非短的现象造成,起动电压低时不发生电压击穿,等频率上升至一定值发生电击击穿而短路,保护已经来不及了。

网友O:
你这是啥杂牌货啊。就算是输出短路也会报警啊,咋会直接爆了

网友P(2013-08-17):
这么假,输出短路的保护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