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电机

楼主(2013-06-28):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呢?这种电机不加变频器就能够实现变频调速吗?还有如果需要加变频器的话,变频器应该怎样和电机进行配合呢?

网友A:
呵呵;变频器要调速同样需要用变频器的;除非你买变频器与电机的一体机;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相比,一是对应的风扇是独立供电的,这样可以在电机低转速运行时没有影响;
其二就是电机的绝缘强度要好一些;
另外在动平衡等方面更好些;

网友B:
楼上正解,变频电机的电磁噪声要比普通电机小的多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差别我觉得是低速端与高速段变频电机需要重新设计,比如低速时(十几Hz甚至更低)的稳定性与高速时(1百多Hz)的力矩、启动等等,普通电机原来工作在50Hz,这些高低速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不需要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解释一下当运行至高频,比如60Hz以上时,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