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阻抗匹配

楼主(2013-06-28):
PLC的电流型模拟量输入阻抗为380欧姆,而变送器(电流型4...20mA)的电阻负载能力为250欧姆。当变送器与PLC的电流型模拟量端子连接时,PLC测得的电流信号产生偏差最大值只有16mA。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并联个电阻降低回路的电阻吗?

网友A:
LZ你看我并联一个电阻,现在负载250Ω,但是你的总电流信号始终是4-20mA,并联一个电阻就要分流,最大还是不到20mA。不过我想问你一下,你真有必要一定要用20mA吗,反正是进PLC,在程序上面改一改呗,例如以前满量程20mA对应的是32000,那现在满量程16mA对应的是25600,只要实际使用当中还是呈一个线性变化,自己改改就行了呗。

网友B:
查一下变送器的供电电压吧。或者是变送器坏了。或者是plc增益没调好。变送器电流输出型的对阻抗不敏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变送器的供电电压吧。或者是变送器坏了。或者是plc增益没调好。变送器电流输出型的对阻抗不敏感。
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时是4...20mA的,因此变送器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