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8):
安川g715kw烧直流保险 模块是好的 驱动板也被烧坏 检查外围电路正常,电机也没有问题,变频器修好后装好,使用正常,用不可多久又坏了 ,还是原来的故障,就是不知道怎么的,求高手指点一下,O(∩_∩)O谢谢。

网友A:
保险质量怎么样,是不是原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的保险和原来的是一样的 每次两个都同时烧断

网友B:
电容容量对吗?有可能低了电流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