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8):
大哥:我有一个污水池排水的任务,要求来多少排多少,不能外溢,排水不能间断。开始想到用变频调速,PLC读取超声波液位计的液位信号,用于自动调节泵的转速。由于手头只有一台SMART S7-200 SR60,没有模拟量输入模块,一开始六神无主,赶紧报购模拟量的模块。在等待中,用PLC和变频器进行MODBUS通信实验,发现PLC能够读取的变频器信息很多,于是把液位的4-20毫安信号接的变频器的AI1端,PLC上可以稳定的读取液位信息,能这样,还花那冤枉钱买模拟量模块有什么用。经过进一步实验,一台变频器,一个SMART SR20,一个4米的超声波液位计,最低配实现自动控制。
下面是我的点评:
现在的变频器功能很强,有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还有PID闭环控制功能。PLC用Modbus通信可以读取电动机的很多参数,还可以用触摸屏(例如SMART 700 IE)通过Modbus协议直接监控变频器(例如西门子的V20)。巧妙使用变频器的确可以节省成本。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现在智能化功能集成化很多!

网友B:
学习了,谢谢廖老师

网友C:
感谢廖老师的精彩分享!

网友D:
S7-200做PID的闭环控制,其响应速度是不是比较慢?最快的时间扫描周期是0.1s,这个是不是具有使用的局限性呢?比如说,想针对快速响应的转矩控制、电流控制还有速度控制,等不同控制工艺的闭环控制,就显得有些慢呢?也就是说,S7-200的PID控制器,主要还是针对时间常数比较大的控制工艺,例如,温度的闭环控制会压力的闭环控制,流量的闭环控制等等。

也就是说,系统的启动时间在1-10s以上的,S7-200的PID还是没问题,小于1s启动时间的,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7-200做PID的闭环控制,其响应速度是不是比较慢?最快的时间扫描周期是0.1s,这个是不是具有使用的局限性呢?比如说,想针对快速响应的转矩控制、电流控制还有速度控制,等不同控制工艺的闭环控制,就显得有些慢呢?也就是说,S7-200的PID控制器,主要还是针对时间常数比较大的控制工艺,例如,温度的闭环控制会压力的闭环控制,流量的闭环控制等等。

也就是说,系统的启动时间在1-10s以上的,S7-200的PID还是没问题,小于1s启动时间的,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版主提出的问题有道理,如果PID回路多,要求的采样周期短,S7-200的确有问题,这也是S7-200将PID回路限制在8个的原因。要求高只有用S7-300了。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D:
哦,知道了,谢廖老师的回复!200的优势在于便宜。总恨不能有最便宜的工具去满足最复杂、最高性能的控制工艺。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