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新手求助

楼主(2013-06-29):
本人刚开始学PLC,自编了一个步进程序控制两个气缸,做实验的时候是正常的,现在一开机PLC不会按照我编好的程序走,而是两个气缸Y0和Y2同时启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要不怎么可能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B:
实验没问题,会不会是接线有问题啊。

网友C:
有实际的PLC,那监控程序找原因,很好找的

网友D:
程序有问题

网友E:
不是程序就是接线有问题,PLC电脑上仿真是不能保证准确的。

网友F:
模拟的时候没问题的话,那就是你接线问题

网友G:
自己监控程序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