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帮忙看下英威腾爆机后驱动部分稳压管参数

楼主(2013-06-29):
一台英威腾 22KW型号G9 022T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突然爆机一组模块爆掉 驱动部分和开关电源部分损坏 驱动部分有保护稳压管型号参数不清楚请大哥们帮忙看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英威腾一般挺好的

网友B:
驱动电路都是对称的可以参考好的那几路,开关电源如果是电流采样的,应该是2欧4个并联

网友C:
应该是18V的吧

网友D:
不是保护煽极的,好像是驱动电源的稳压管,参考其它几路的参数。
拆下另外一路的稳压管,串接1K电阻后加反向直流电压测试稳压值。

网友D:
或者通电后在线测量另外一路稳压管的电压值就可以了呀

网友E:
8-10V的随便装个,为IGBT提供截止负压的

网友F:
那个元件你动过烙铁吗?开关变压器每路驱动电源 三条线还是一条线,初步判断是7.5-10V稳压管.给IGBT关断提供负电压.

网友G:
拆个好的测量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 果真是10V 我用20v稳压电源 慢调结果调到10v 有电流了

网友H:
同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