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帮忙看下这个程序有何问题

楼主(2013-06-29):
第一张图是机器个电磁阀和气缸位子图,下面两张是我编的程序,各位大师们看看程序有何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是机器个电磁阀和气缸位子图,下面两张是我编的程序,各位大师们看看程序有何问题
看了第一行,不想看下去了,M8002系统从Stop到Run状态自动激活,见到
Ld X0
Out M8002,显然这种程序毫无读下去的必要了。

网友B:
m8002是初始脉冲,即PLC打到run或刚上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时置on,之后为off,所以第一句有误。应换成普通辅助继电器。

网友B:
根据你的程序判断x0,x1,x6的作用,另一个新手写了如下程序供参考。其中假设了X5和X4不在初始位置,X2,X3在终端位置,否则下面程序有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是机器个电磁阀和气缸位子图,下面两张是我编的程序,各位大师们看看程序有何问题
看了第一行,不想看下去了,M8002系统从Stop到Run状态自动激活,见到
Ld X0
Out M8002,显然这种程序毫无读下去的必要了。
初学者,又没有老师教,宽容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是机器个电磁阀和气缸位子图,下面两张是我编的程序,各位大师们看看程序有何问题
看了第一行,不想看下去了,M8002系统从Stop到Run状态自动激活,见到
Ld X0
Out M8002,显然这种程序毫无读下去的必要了。
看来那个人真的是你的小号

网友D:
按楼主文字要求,X0~X5是磁性开关本人编了一段程序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