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9):
单位有一台天然气加热炉,控温方式是手工调节阀门进行天然气流量调节。同时调整风机的出风量。
现在想用PLC来实现炉温的自动控制。
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根据当前炉温、设定炉温,用PLC的PID功能调节输出对天然气流量阀门进行控制,然后根据天然气流量的大小,来控制输出风机的风量。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完全可行,不过你这一改动看是简单而控制系统做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1.安全问题。防止爆炸,首先得有氧分析仪。点火的时候分析炉子里面氧气含量,防止里面天然气与氧气达到一定爆炸浓度。突然点火电极一点火,  嘣!!!!!的一声爆炸点的时候。最好无论氧气含量如何都得先吹扫。。2,天然气进气阀得采用两级专用电磁阀阀串联。防止一个阀关不死泄露。杜绝危险可能。 3 ,炉头你必须换,点火电极,点火识别,点火时间,燃烧识别,天然气助燃空气之间的混合4,天然气进气调节阀你得换成可以电磁比例阀或者相类似的电磁驱动调节阀。5天然气进气流量大小,你得装超声波流量传感器。6,空气你得装可以调节进气流量大小的调节阀。如果用变频器改变风机转速同样要用调节阀 。6空气进气流量大小传感器。7,天然气与助燃空气混合比,大概在1:9-11之间。过大热量被空气带走,浪费天然气,过小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污染环境,所以做这个步凑控制程序的时候比较不好做。7,控温区域的温度传感器热电偶你得多采用几个采样。防止损坏后。系统崩溃或者产生危险可能,或者炉子温度不受控。8,成本问题,技改成本不低哟。传感器,阀门,风机,PLC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你最少得配个HMI吧,监视温度,阀门开启度,炉内各个温度区实际温度,温度设定,(配方)升温降温曲线,还有氧含量分析仪设备(为了安全不可能要省了这个吧),变频器可选项。热电偶,PLC RTD模块,等等那一样便宜。控制程序,有几个闭环了。根据你的业务技能做出来的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请三思哟!!!!叙述得不是很全面,实际中考虑的问题还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详细介绍
我并不是想连点火等都实现全自动的啊
点火等,还有沿用原来的就行。就是想把后面的温控改为自动控制。
现在我们的炉子结构大概是这样的,天然气管道上有个阀门(调节流量的),阀门出来后接了个单向阀,然后又接了个电磁阀,电磁阀出来后通过软管接到了烧嘴的天然气入口。烧嘴的的另外一个接口接风机的出口,中间也有一个调节大小的阀门。
我现在就是想把调节天然气流量大小的阀门改成可以远程控制的电动阀门,把调节空气流量大小的阀门也改成电动阀门,然后这两个阀门用plc进行控制。
你说的升温曲线,我是这样想的,做一个升温阶段表(比如分十段),每个段都有其自身的升温率和降温率。然后PLC根据当前的实际温度去控制他。然后再根据天然气的流量 计算出空气的流量,然后去控制空气的阀门。
这样是不是不需要你说的那个有氧含量分析仪设备啊?
是不是可以实现这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