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9):
请教大家一下,欧姆龙MPT002-G4R-V2的人机界面具体怎么操作?谢谢大家。

楼主:
就是用在无负压恒压供水变频泵上面的,谢谢大家。

网友A:
能问的具体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面板上面的按键怎么使用?

网友B:
呵呵;首先要搞清你的MPT002是新的刚买来的还是原来机器上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原来机器上面配的,

网友C:
到欧姆龙网站下载手册,看看就明白了
可以读出文本的程序,对应PLC程序来研究。

网友B:
如果里面有程序,可以用MPTST软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