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试

楼主(2013-06-29):
  施耐德71变频器,开环,起重提升,电机42KW,额定电流93.6A ,请问在制动逻辑控制里面的刹车释放电流(提升)应该设置多少? 刹车机构释放时间,刹车抱紧时间,刹车机构抱紧时间应该设多少? 知道的朋友说一下。网上找了很多资料  众说纷纭,所以 调试过施耐德变频器的朋友 辛苦一下帮个忙。 小妹非常感谢了

网友A:
起升机开环控制本身就是事儿,启动瞬间溜车,可不好调了。省个编码器,带来的问题确实棘手的。

楼主:
应该我看网上说,要想闭环也必须开环调试。

网友B:
施耐德变频器没有用过
你刹车接触器有没有受变频器多功能接点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我看网上说,要想闭环也必须开环调试。
是吗?应该是脱开负载轴调试,然后手动优化速度调节器吧?转速闭环控制,为什么要转速开环控制调试呢?什么道理?

楼主:
还是使用闭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