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9):
如题,例如对于驱动些小电磁阀或继电器的电路用0.5平方的线,过电流是肯定没问题,但听人说过最细的线最好是用0.75以上,不知这样说法有没道理?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负载电流,你的电磁阀电流是多少?0.5的线能不能承受,要看电流。保守一点,2个安培的负载是没有有问题的。

网友B:
算一下你通过的电流是多大的就有数了

网友C:
有的时候不仅是能承受多大的电流,还要考虑机械强度等方面的因素。

网友D:
这个线我一般用1平方的

网友E:
好像设备配线有国家标准

楼主:
用的电磁阀才几瓦,0.5平方线本身肯定是够过。但不知有没其他限制或标准不允许用这么小的线?

网友F:
有没有具体标准不清楚,好像一般都用0.75的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的电磁阀才几瓦,0.5平方线本身肯定是够过。但不知有没其他限制或标准不允许用这么小的线?

网友H:
0.5的线很少有吧
这个和.75的没差多少吧

网友I:
通常这种设备还是用大点的,和楼上说的,还要考虑机械强度!

网友J:
算一下你通过的电流是多大的就有数了...

网友K:
太细了吧

楼主:
是否不管电流多小,0.5平方都不好采用?原来我是觉得0.5平方小,想让公司换大一点的,但又拿不出很充分的理由或标准。而且用0.5平方接接触器或继电器也做了好多项目,未发生由线细引起的意外

网友L:
应该考虑机械强度

网友M:
我们公司做设备的,电箱内控制线全部都用 0.5或者AWG20线,木有出过线 的问题,看了同类型的日本机器,也是!20AWG的线

网友N:
选择线径,首先考虑电流是否可以承受,其次考虑布线环境,距离,是穿管还是什么,再者就是机械强度,0.5A在柜盘内布线不受什么力我感觉是可以的 !!不要做引出线!!不知道对不!!

网友N:
距离长了,线径细的压降大,都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