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怎么烧掉的?

楼主(2013-06-30):
各位老师好;昨天修了一台变频器,康沃7.5千瓦的。测检测模块是好的,开机盖,在P.N端子间串40W灯泡3只加直流电源530V,。

楼主:
面板没有显示。测电源小板IC3844的7脚和5脚电压11V到15V波动,8脚和5脚电压1.5V,遂换IC3844的8脚输出5V.再测光耦3120的供电25V,电源小板反馈15V电压正常。面板还没有显示,就在不经意按动面板时,“啪”测模块烧毁。U臂上管和W臂下管击穿。马上懵了,串灯泡送电不是不会烧模块吗?书上这么说的,看有些师傅也是这么做的,我也以为串灯泡送电是很稳妥的。这个模块为什么烧毁了?串灯泡送电维修是不是也不保险?恳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你灯泡是串哪里的?要串在大电容和模块之间

网友B:
P、N端子间串接3只灯泡,不明白!!! 无语。

网友C:
比不串炸得相对没那么剧烈

网友D:
明白了原理在下手吧!PN之间串灯泡?

楼主:
kazefsh老师说的有道理,我是把530V直流电串灯泡接在前接线端子的。可有些老师测量模块正常以后就是在前端子加电的。有没有办法确保模块安全?

网友E:
最安全的方法是断开充电电容给主电路上530V左右的维修直流电源,串连上两个灯泡,将模块的供电断开上个24V的直流电,这样出现误触发也不会炸模块,在咸老师的书里有介绍过,在维修之前最好断开逆变模块模块,然后将充电电容从电路中断开,带灯泡上直流电,测量触发信号正常了再整体上电,这样稳妥多了,就是麻烦了些

网友B:
断模块P、N,加低压。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按楼主的线法的话拿下大电容就不会烧模块了!

楼主:
真心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G:
搞个图片我看看

网友H:
带模块维修,最好将逆变从主回路断开,这样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