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QU和CM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30):
师傅做了一个项目,把程序打印了一份让我学习。请问各位这EQU指令也是比较吗?跟CMP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区别1:EQU指令需要Cp1H或以后出的机型才支持,早期的PLC诸如CpM1A,2A并不支持。CMP指令各个型号均提供了支持。
区别2:EQU指令属于输入指令,并不能用于输出端,CMP指令则相反。
区别3:EQu指令比较结果即时输出,即:相同则能流接通,不相同则能流不接通,CMP指令则是依赖于系统标志位,由于标志位受到其他指令影响,因此需要在CMP指令后立即进行标志位的调用。
区别4:EQU仅仅比较两个变量是否相等,CMP指令可以通过不同的系统标志位指示两个变量大于,小于以及等于的状态。

网友B:
1楼大侠说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我学习时用的就是CPM1A怪不得没接触到。

网友C:
学习了。没接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