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30):
  今天我改了个配电柜。软起控制110kw消防泵,电路安装完毕不带负载通电试验,电路控制部分正常。接上负载启动水泵,有电流输出,电机声音很大,但没有转,20秒泵房全部没电。一查是变电所跳闸(变电所到泵5级空开都没有跳),联系送电。跨接其它柜的好电机,启动还是变电所跳闸。本柜空开225A(没跳)今天下班,明天接着查故障。请问各位老师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5级空开都是什么类型的断路器,整定电流各为多少?电机是否完好?水泵是否卡住?

网友B:
一般多是缺相

网友C:
可能软起有故障。

网友D:
电气没问题的话,多半是机械:马达堵转,转动不了,不灵活。
或者马达本身有问题。

网友E:
电路问题吧
仔细查

网友F:
先盘车能转动再送电

网友G:
像是缺相

网友H:
我个人认为你接的那软起有故障,就是启动后转换到工频运行时没断开软起。

网友I:
消费水泵一般不用所以可能是机械卡主,我见过几次

楼主:
今天又查了,电路没病,怀疑软启动有毛病,拆软启动检查发现有两个贴片电阻烧焦,换另一个柜的软启动,启动一切正常。
   故障分析;大家看我说的对不对,软启动缺相输出电机没转,线圈蓄能20秒后旁路接通,电感线圈蓄能反送和国网波形不一样,造成变电所跳闸(变电所开关是多功能保护的)。所以没跳前级开关。

网友J:
回复 楼主:
和我想法一样,要不我想告诉你是软起干扰造成变电所跳闸,因为225A没跳,可以排除,短路,卡死等现象只能是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