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 帮忙看下英威腾22kw 取样电阻参数

楼主(2013-06-30):
一台英威腾 G9022T 22kw 变频器爆机后 电源部分4个并联取样电阻全部炸掉 中间字迹不清楚了不知道是2欧还是20欧 看了论坛有个大师的资料 有的变频器功率越大该电阻取值稍大 有点费解 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串接在开关管源极或射极的电流采样电阻,2欧的靠谱。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B:
2欧,并联后0.4欧。

网友C:
我刚修一台蓝藤华海是5.1欧2个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欧,并联后0.4欧。
0.5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D:
同意咸老师的猜测,2欧姆的可能性大(2Ω0)。电阻越小的话,负载如果有微小的变化,那么可以引起较大的电流变化,采样就比较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