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30):
台达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采用modbus通信,频率写进去了,cmd=h0f也写进去了,变频器不能启动,是哪里的原因,请明白的老师解答,谢谢。

网友A:
先用串口测试软件试试,以确定变频器参数设定正确!
在给定地址8501的同时还要给8502赋值! 8501是启停, 8502是频率.
再用PLC来调试!

你也可以先将PLC程式和变频器参数截图到上面来看看,好分析!

楼主:
问题解决了,应该先发送cmd=h06,再发送cmd=hf,变频器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