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PLC问题

楼主(2013-06-30):
PLC输出点Y0指示灯亮、灭正常,但是测COM点和Y0点始终用电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Y0端没有接负载或者负载开路。

网友B:
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C:
如果是MR的,就量一下电阻,ON时一般几欧姆,OFF时无穷大;
不是这样就是触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