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怪现象 请教

楼主(2013-06-30):
我修一台日立SJ300的变频器  现象无显示 发现电源部分一个稳压二极管短路了 换了之后发现电源芯片16107FP供电脚电压高达26V  正常应该十几伏  怀疑芯片坏  给芯片单独加16V电  芯片工作正常  有基准电压5V 也有正常输出  改变降压电阻阻值无效  实在没辙瞎换了一下自供店绕组的整流二极管  电压居然正常了 电源工作了 虽然修好了 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这个换下来的二极管我量量是好的  为什么是坏的  为什么这个二极管坏了会使芯片的供电电压高出这么多?

网友A: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大了,看看芯片的11脚的电压是否由这个电压分压所得,如果是的话,就是这个电压参与了稳压控制,因为导通压降大了,后级电压就低了,芯片加大占空比提高,把各个部分电压都提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大了,看看芯片的11脚的电压是否由这个电压分压所得,如果是的话,就是这个电压参与了稳压控制,因为导通压降大了,后级电压就低了,芯片加大占空比提高,把各个部分电压都提高了。
所言有理,同感!

网友C:
我这还有怪事,欧姆龙的变频器,上380的电报OV,220v就不会,怀疑检测电路坏了,但是又不知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