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模拟输出

楼主(2013-07-01):
向大侠们请教个基础的问题,因为对plc的模拟输出不怎么理解。
我要让plc输出4v电压是不是只需要向plc的输出寄存器AQW0用传送指令MOVW传送4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网友A:
呵呵;数模转换;
如果你用S7-200的,那么0~32000对应0~10V;
如果你需要4V,写入AQW0是:128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懂了,3q。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AQW0是16位的,应该是64000啊怎么是32000呢?

网友B:
还有正负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受教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AQW0是16位的,应该是64000啊怎么是32000呢?
直接写入12800就对了;
如果写入-12800,输出就是-4V;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懂了

网友C:
看来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