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接线

楼主(2013-07-01):
手头有个步进电机57K56D,8线的,不晓得是个什么型号,没有说明书,怎样测出相线,并用两相四线的马达驱动器驱动?

网友A:
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先将8条线两两 短接,然后去拧电机轴,电机轴有阻力的算一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两短接有阻力,万用表测导通,能使二极管发光,我把把八根线分成了四组,然后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两短接有阻力,万用表测导通,能使二极管发光,我把把八根线分成了四组,然后呢?
拧电机轴,电机轴有阻力的是同一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然后按照版主给出来的图去用驱动器试

网友C:
         有电压限制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电压根据驱动器的要求来就行,一般来说,驱动57的电机用DC24V即可,  主要关心驱动器的电流设置,57电机常见的额定2A居多,并联到2.8A,当然也有最高到4.2A的,  建议用2A来试,先把电机跑起来再说,如果觉得长时间运行电机发热量都很少而且电机扭力不太够再进一步增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写的3.6A……结果我把步进电机拆开了,按线圈缠绕找的相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在于我分不清楚哪个是A+哪个是A-,那组线是A组哪组是C组

网友E:
找一本相关57步进电机的接线资料,会有颜色说明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找过57的资料,颜色对不上,我测出来的相线分组和说明书不一致,说明书也不尽相同。神奇的是我拆开后发现各相线圈缠绕非常凌乱,怀疑是手工制品……山寨货坑人啊~现在也能用了,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