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1):
问题是这样的:电机是127v 3KW 50HZ 是三角形接法(接线方式不可改变),有一台逆变电源输出为单相220V 4.5KW 50HZ。由于电机在启动的时候电流可以达到额定电流的6-7倍,那么此逆变电源的功率就不足以启动电机,因为变频器可以将电机启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的1.5倍,所以打算在逆变电源和电机之间加上一台变频器,这样既可以将220v变为127v又可以限制启动电流。请问各位前辈,我这样考虑是对的吗?如果这样可以的话,应该如何选择变频器呢?又要怎么设置变频器参数呢??还望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另外,假如用变频器可以的话,为了限制启动电流,频率要从在低频逐渐到高频,那么在低频时变频器能否输出足够功率使电机启动啊???

网友A:
此方案不佳。

把一个直流变交流的电源再接上一个变频器,然后再接负载。这个...,啰啰嗦嗦,重复性的工作...,不好呀。

直接使用一个逆变器,可以对电机进行矢量控制的,接电机就行了。如果认为通用型的不好,可以用一个定制的。就是直流电源+逆变器(带矢量控制的)+电机。就可以了。

首先逆变器具有矢量控制,也就是具有电流截止功能,使电机以1.5倍启动电流启动,然后限制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频率,使电机运行在规定的额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