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名称

楼主(2013-07-01):
别人发给我一个欧姆龙程序压缩文件,打开后有三个,分别是OPT,CXT,CXP.我知道OPT是没什么用的,但其他两个都可以打开,程序也好像差不多,但有点区别的。不清楚怎么回事,请教下

网友A:
   平时使用真没有注意这些,以下是百度内容:
   在使用CX-Programmer编写完程序后,点击保存,这时会生成两个文件:*.cxp和*.opt。*.cxp是主程序文件,即程序。*.opt是配置文件,记录系统工作环境信息。如果再次打开*.cxp,对程序进行修改后再次保存,那么这时会生成第三个文件:*.bak。是备份文件,备份的是最近一次修改之前的程序。 *注:*.opt文件对客户应用来说,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在没有*.opt文件的情况下,程序文件*.cxp仍然可以正常打开。而如果客户将*.cxp和*.opt拷贝到另一台电脑时可能遇到打不开*.cxp的情况,原因是*.opt记录的是原先那台电脑的系统工作环境信息,与现在的这台电脑的系统工作环境不一致。这时只要删除*.opt即可。 *.bak的打开方式是:打开CX-Programmer软件->文件->打开->文件类型选择所有->选中要打开的*.bak 双击。 CXT CPT COD SP1 SWL SWP都是从别的软件中转换过来的程序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百度过了,想问的是CXP和CXT两个文件的区别

网友A:
工程文件(*cxp)、文本文件(*cxt)、图表文本文件(*cxt)。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是刚接触欧姆龙的,所以还是不怎么明白,CXP和CXT,两个文件说是什么关系呢,我看其中的程序有很大的区别,文本文件是什么呢,是程序的注释吗

网友A:
这是编程软件关于CXT的帮助内容:
这是一个通用的文件转换工具,能够CX-Programmer的项目文件格式和其他软件包的文件之间的文件转换。它是一个独立的应用程序,从CX-Programmer主界面。

注:在写作的时候,转换器将其转换成文件生产由以下欧姆龙包:CVSS,CPT,LSS,SSS,SYSWIN。目前,转换器不提供转换CX-Programmer的项目为另一个包。

该文件转换器(和生产)的。CXT格式的文件 - 基于文本格式的CX-Programmer的项目文件。

从Windows的“开始”/“程序”/ OMRON / CX-Programmer的文件夹选择文件转换工具。

另一包的文件要转换到CX-Programmer的项目,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导入。打开一个对话框,允许不同的包中的文件被选中。在对话框底部的“文件类型”框中可以选择文件类型。选择打开开始转换。

进口转换完成后,CXT文件(具有相同的名称)将已在选定的目录中创建。原来的文件将保持不变。

注:CXT文件是一个基于文本的CX-Programmer的项目文件。把它转换为压缩格式,它可能会被加载到的CX-Programmer,然后保存为一个CXP类型文件。

要转换在其他应用程序中使用的CX-Programmer的项目,首先确保该项目已保存的CX-Programmer在基于文本的格式(CXT)。然后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导出。打开一个对话框,允许选择源文件名称和类型。选择“确定”开始转换。

对于出口的转换,所选择的类型是在选定的目录中创建一个或多个文件。原始CXT文件将保持不变。

有些转换器可以有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可以在“选项”菜单下。只有选项转换器上市。

提示:这是可能的,列出的转换器,安装,和他们的版本,使用帮助/关于菜单选项。该转换器在框中所示。要显示一个特定的转换器的详细信息,选择相关的转换器列表和新闻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编程软件关于CXT的帮助内容:
这是一个通用的文件转换工具,能够CX-Programmer的项目文件格式和其他软件包的文件之间的文件转换。它是一个独立的应用程序,从CX-Programmer主界面。

注:在写作的时候,转换器将其转换成文件生产由以下欧姆龙包:CVSS,CPT,LSS,SSS,SYSWIN。目前,转换器不提供转换CX-Programmer的项目为另一个包。

该文件转换器(和生产)的。CXT格式的文件 - 基于文本格式的CX-Programmer的项目文件。

从Windows的“开始”/“程序”/ OMRON / CX-Programmer的文件夹选择文件转换工具。

另一包的文件要转换到CX-Programmer的项目,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导入。打开一个对话框,允许不同的包中的文件被选中。在对话框底部的“文件类型”框中可以选择文件类型。选择打开开始转换。

进口转换完成后,CXT文件(具有相同的名称)将已在选定的目录中创建。原来的文件将保持不变。

注:CXT文件是一个基于文本的CX-Programmer的项目文件。把它转换为压缩格式,它可能会被加载到的CX-Programmer,然后保存为一个CXP类型文件。

要转换在其他应用程序中使用的CX-Programmer的项目,首先确保该项目已保存的CX-Programmer在基于文本的格式(CXT)。然后从“文件”菜单中选择“导出。打开一个对话框,允许选择源文件名称和类型。选择“确定”开始转换。

对于出口的转换,所选择的类型是在选定的目录中创建一个或多个文件。原始CXT文件将保持不变。

有些转换器可以有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可以在“选项”菜单下。只有选项转换器上市。

提示:这是可能的,列出的转换器,安装,和他们的版本,使用帮助/关于菜单选项。该转换器在框中所示。要显示一个特定的转换器的详细信息,选择相关的转换器列表和新闻信息。
这个其它软件包指什么

网友C:
现在的程序多数都是CXP的,在一般的情况下,只要有这一个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