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1):
有谁修过这款机器,我是刚修变频器,是菜鸟。求大家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A(2017-07-25):
我来加个图片

网友B:
楼主你认真看说明书了吗?这款变频器报的故障代码是4个字母!变频器上电就出现代码?还是启动运行出现代码?

网友A:
加电就显示A000和A.ES交替闪烁的
正转和停止灯亮,
端子控制没反应风扇也不转

网友C:
这款应该是门机专用的。A.ES是急停回路故障。 在多功能输入短接GN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