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1):
要求40000转/分针到60000转/分钟。国产能做出这种电机吗

网友A:
电主轴,1000HZ的,国产有很多的;

网友B:
我们厂用的8W转每分钟的主轴国产的质量部怎么好才用2年多点就陆续开始出故障了DK的主轴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电主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轴承咬死或异响,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由气雾润滑不良和水冷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D:
如果追求稳定长寿,目前还是进口的好一些

网友E:
材质和工艺影响到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主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轴承咬死或异响,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由气雾润滑不良和水冷不正常造成的。
我们的主轴冷却和轴承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一般都是转速达不到了,今天休息明天上点图片大家看看PCB数控铣床和钻机

网友F:
润滑不良和冷却不正常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有4000HZ的吗?我们需要的好像是4000HZ的呢。1000HZ的电主轴能到60000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你们厂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有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