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1):
以下是步进电机的速度测试结果

在设置细分数为10,电流为4A的情况下,本人用plc发出频率为12000的脉冲,是可以的,也就是为转速360转是可以的,这也是最高的转速。

注:
以上是广州麦式自动化有限公司测试其公司生产的步进电机情况。
步进电机型号是:85HBH-203
驱动器型号是:MSD04M

步进电机最高转速才360转/分钟!大家怎么看?

网友A:
你的脉冲频率再高一些不就可以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脉冲频率再高一些不就可以快了
再高些就“咕咕”响,堵转了!
昨晚我通过各种方式测试想提高些转速,驱动器电源在24V、以松下FP0-C16T发脉冲、用F169指令运作,无论怎么调整,至少试验了有50次,最高的转速只能去到215转/分钟。后来没办法,只好用F16指令运作,勉强能达到想要的速度(没去测量多少转,肉眼估计差不多)。因为F168有加减速时间可以调整。

网友B:
呵呵;步进电机是不可能达到伺服电机3000P/R的,一般就是只有几百转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首先,楼主忽略了一个问题:86的电机用DC24V供电,太勉强了,驱动器上估计有写最低用DC24V,那是针对57及以下电机写的,一般来说驱动86电机我们都要用到DC36V以上,而且电源功率不要低于200W。
另外,电机是几线的,如果是6线或者8线就要采用并联接法, 电流要设置为额定电流的 1.4倍,若4线就采用额定电流即可。
最后,据说麦氏的东西确实不咋地,就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楼主忽略了一个问题:86的电机用DC24V供电,太勉强了,驱动器上估计有写最低用DC24V,那是针对57及以下电机写的,一般来说驱动86电机我们都要用到DC36V以上,而且电源功率不要低于200W。
另外,电机是几线的,如果是6线或者8线就要采用并联接法, 电流要设置为额定电流的 1.4倍,若4线就采用额定电流即可。
最后,据说麦氏的东西确实不咋地,就便宜
1、是85的电机,不是86。
2、是8线的。
3、我现在是采用并联接法的。
要是生产时确实速度不够,我会尝试用36V以上电压试试。
谢谢大哥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