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1):
请教各位高手在GX上怎样编写这些手册上的指令。谢谢~~

网友A:
这些手册上的指令具体是什么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在GX上怎样编写这些手册上的指令。谢谢~~
哪些?你给个图也好啊

网友C:
附件没上传吧?

网友D:
莫非是要做等待指令?还是空行指令?

楼主:
不好意没有点了。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E:
对于新手是很难理解的,要从浅的开始啊。

网友A:
这个时间比较指令不是每个型号的CPU都支持的,手册中说明了要是QnU的CPU才行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