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1):
求教各位前辈:我想改造一台小高速冲床,明斯特的,250T,平时正常生产大约230次每分。现在想把原来的滑差电机改成变频器控制的,请问在变频器和电机选型上有什么要注意的?是不是要专门的变频器?改造中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换电机那是低水平,电机都不用换。转子与输出轴原是无机械连接的,想办法用螺丝锁死,注意同心度要装好。原励磁不接线就是了。客户开始不信,用了我的方法都说很爽,钱也省了一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那是低水平,电机都不用换。转子与输出轴原是无机械连接的,想办法用螺丝锁死,注意同心度要装好。原励磁不接线就是了。客户开始不信,用了我的方法都说很爽,钱也省了一沓。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那是低水平,电机都不用换。转子与输出轴原是无机械连接的,想办法用螺丝锁死,注意同心度要装好。原励磁不接线就是了。客户开始不信,用了我的方法都说很爽,钱也省了一沓。
那怎么调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那是低水平,电机都不用换。转子与输出轴原是无机械连接的,想办法用螺丝锁死,注意同心度要装好。原励磁不接线就是了。客户开始不信,用了我的方法都说很爽,钱也省了一沓。
真是个妙招!佩服!不知后续使用中是否......

网友D:
改变频器的目的是调速,如果在调速范围不大且在50HZ左右的时候可以考虑用高转差电机,只要是最转速不太低就行,变频调速还要考虑输出的转矩的问题,速度太低或速度太高都会影响吨位,也就是在非50HZ时有可能会低于250吨。所以改造成变速后,机床的一些特性都会发生变化,如果机床原始的设计比较合理,那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