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4v DC输出电路看不懂,小弟在此向大家求教了

楼主(2013-07-01):
下面是教材上给的接线图

楼主:
第1附图,如果plc只接24v直流电源,输入输出都不接,红圈中的L,M之间能量出24v的直流电压吗
第2附图,(是教材给的内部电路图)①表示的是要接一个电源进来是吗,③与②和④从内部电路图上看没有关系是吗,如果是的话真的不理解,这样连通路都构成不了不是吗,求指导

网友A:
1没有
2有

网友B:
呵呵;DC/DC/DC是晶体管型的,输出侧要接DC24V电压才能有输出;

网友C:
看问题要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