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刨改造

楼主(2013-07-01):
老式的龙门刨用直流发电机作为动力源。费电。故障率高。维修难度大。采用可控硅整流电源取代直流发电机之后。电动机得50V才能拖动工作台,低了拖不动。一旦运行起来又无法克服惯性。如何解决惯性和换向冲激大的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提前减速,用变频器会很好的

网友B:
看过资料,用开关磁阻电机,效果很好,还很省电!功率也不用选择那么大的电机!

网友C:
我们厂改过一台,就是用变频器来控制的。

网友D:
用590+改造的也很多。

网友E:
建议采用全数字直流调速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采用变频器的就得用交流电机。机械硬特性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玩意往死里贵。

网友F:
用4向限的直流调速器改造驱动电机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采用可控硅整流电源取代直流发电机。用传统方法,问题解决了。一共用了11个继电器。达到设计要求。慢起动——加速——减速——反向——慢运行——加速——减速——反向。这样自动循环。

楼主:
没使用4向限直流调速器。也没使用PLC。操作方式与原来相同。

网友G:
用英国欧陆公司生产的590+/380A直流调速装置驱动,完全取代直流发电机组和交磁扩大机驱动。从而实现了工作台的无级调速、自动减速、换相以及撞极极限位后停车等动作。

网友H:
机械人员带头,把刨改为铣——俺改过一次。刨的加工效率太低,耗电还多。主要看你要加工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方案固然是好。但是费用太高。是采用可控硅整流供电方法费用的四倍还多。

网友G:
应该费用不高,自己买,自己改造几年前我改造谈供应商也就3万左右.发电机组及扩大机都不要了 ,留下一台直流电动机。

网友F:
还是直接改用变频顺好些,不要说低速钢性什么的不好,起重,电梯一类现在变频器用的很多,好的变频器调好一样用,

直流电机维护比交流电机麻烦,需要定期维护清理。

要是我改我还是建议甲方改变频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