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1):
前几天接线,零线碰到外壳,有点电火花,当时吓一跳。再碰,仍然有电火点。

请问,零线和地线之间有电压差吗???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供电系统是什么结构

网友B:
当漏电的时候,是会存在电压差的,尤其是相线有绝缘不好的时候,或是缺相都有可能出现 这种情况,为了安全,一般地线与零线是分开的,有的是都接一起。

网友C:
2楼说的对,四线制的接在一起

网友D:
正因为有压差所以才把零线和地线分开,因为零线接负载,地线不接。

网友E:
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三相电流就不平衡,中性点会偏移,中性点电压会由零伏上升。所以要求三相负载平衡

网友F:
可以参考1楼和5楼的意见;当零线上有电流流过时,会产生一定的压降。
另外,不知当时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G:
这个不是很清楚,感觉家用的电没怎么区分,三相有区分

网友H:
这个不新鲜,零线和地线理论上电位差等于0,实际上不太可能,零线有电流流过,零线有电阻就会产生电势差。尽管这个电位差很小,但仍然有。另外外壳未必就是地,这点也要注意呦。

网友I:
应该没有电打火,原因是变压器在接线时零和地是接到一起的。打火有可能是变压器的地线接地不好或零线回路过长也有可能。

网友J:
三相五线制:零线实际是是中线,是三相的中线,在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是不可能平衡的,所以中线与地线必然存在电压。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新鲜,零线和地线理论上电位差等于0,实际上不太可能,零线有电流流过,零线有电阻就会产生电势差。尽管这个电位差很小,但仍然有。另外外壳未必就是地,这点也要注意呦。
版主说得对!这种情况我们这也有!1 外壳不是地 2地线不良也会产生电压 我们这是因为大量使用变频器导致电机外壳带感应电 地线与外壳接触时产生火花!零线我没试过

网友L(2013-08-02):
当然有,PE线在设备漏电时都不是的0V,因为接地电阻永远存在,但比零线可靠多了,零线电压永远比PE线高,

楼主(2013-09-07):
今无又看了一下这个帖,版主说的极是

网友M:
有电位差的,中性点的电压不一定为0,因为存在三相不平衡时出现电压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