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1):
一个程序中除了MAIN外还有一些含有日文的名字的程序,用中文版的GX developer打不开。请教大神们如何才能打开呢?详细点说明,谢谢

网友A:
将档案放在盘符的根目录下,文档名称改为数字或英文的,包括程序文件也要改,再打开试试!

可以考虑安装一个“内码转换器”软件试,APPLOC
用这打开过韩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