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SF灯为什么会亮

楼主(2013-07-01):
车间用的一套s7300PLC因故停了大概有20天,今天重新启动,发现一个AI模块的SF灯亮了,这个模块的模拟量输入的是几个阀开度的反馈信号。但是奇怪的是CPU的SF灯没亮,另外在wincc上对阀进行调节,也能反映阀门开度的变化。请知道的大哥说下什么原因。。。。

网友A:
阀动作正常吗。                  。

网友B:
请读取模块诊断信息,然后作进一步的分析。

网友C:
AI亮哪你个块应该 是7KF02吧!它亮有三种情况下会亮的 一是没有供电24V 二是模块本身损坏了 三是你的CPU里的程序没有了硬件组态里的信息没了! 这种情况只有所有的7KF02  5HF00的SF亮都亮时才可以认为是第三种的可能性大 不然就是说面两种了 如果WINCC正常 就可以确定是这个块坏了 再就是供电不正常!你查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模块坏了,一般是那些原因造成的,与外部线路有没有关系。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短路肯定不行 硬件故障SF灯也亮 但这个具是问题出在哪 就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模块还是SF灯亮,L+和M之间也有24V电压,

网友D:
量程选择和量程卡安装方向是不是不一样?我调试的时候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E:
应该是sf灯也是亮的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黑色的量程卡小方块你选择对不 你的是不是7KF02

楼主:
对不起,这两天没来。当时手头没有模块,后来货到后换上就好了,是0通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