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1):
如题,西门子变频器440用于起重机上,我的变频电机不带编码器可以吗?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A:
那你先说说为什么要加编码器?

网友B:
起重变频加装编码器反馈,目的是对于起重电机力矩与速度反馈的匹配性问题,对于力矩不足造成速度不够甚至溜钩,可以及时有措施直至溜钩的超速抱刹保护,起重变频电机不同于普通变频,一旦出现问题都是上百万甚至人身安全的问题,既然起重变频器要求加编码器反馈,就不能省!我在江苏常熟某厂家看到过一家起重门机溜钩砸掉上百万的,就是没有加装编码器做保护。

网友C:
如果是MM440,最好采用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为好;

如果是起重控制,一定要有编码器速度反馈。

综上,有点矛盾耶。

下面的文档,有助于楼主的应用参考:

网友C:
晕,上述文档不能按照PDF格式上传,只能按照jpg照片模式上传。而且最后一页跑到顶端了,看时注意吧。调整好页码数。

网友B:
注意版主所附的西门子说明书:
。。。。
编码器反馈的模式——实时电机速度反馈保证超载或负载丢失的检测。
——这就是我说的起重电机不要省编码器的意思。

网友D:
加编码器更好,对于一台吊机没必要省个编码器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