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1):
公司里面最近烧了好几台Z4-112/4-2直流电机,拉出去修理之后,空转运行正常,但是装在牵引机上面之后就不行,换其他机台正常的直流电机上去试了又行,小弟想请问一下大家直流电机维修有什么难点,碳刷?励磁?转子?带负载运行无力。。。

网友A:
用钳形表测电机空载电流,带负载电流。看铜头和碳刷接触情况,火花大小

网友B:
应该是出力不够了,直流电机要检查碳刷接触是否还好,是否磨损厉害了。还有励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不行是什么问题?什么叫不行?能说得具体一点吗?比如说,电流太大?转不动?还是....应该没问题描述清楚。别让大家猜来猜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