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1):
变频器是富士的
昨天还是好的,今天就开不起了,检查线路都是好的
现象就是没有任何报警,在停止状态时,能通过PLC接收给定mA信号,显示相应的频率,启动信号接通后,频率就显示为0.2 。
更换了一个变频器就好了。

这个故障变频器好修不?问题大不?

网友A:
先手动试试,在说其他的,

网友B:
先把频率给定改成面板按键设定试一下能不能运行;

网友C:
线路板与线路板的接插件,拔下再装上试试

网友D:
参数有没有设置好?

楼主:
我当时手上没有这个变频器的说明书,所以我也没有试别的,只检查了外部线路

参数应该是没有人动过的,它能接受mA信号,是否能说明信号选择的参数是对的,启动信号接通有反应,处于运行状态,但是频率接近于0

换了新变频器后我才看说明书设置参数,运行正常。

网友B:
G11的话F01 02都设成0,频率用面板的上下键,起动用面板上RUN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