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2):
大家好:
   由于要做变频器的毕业设计,现在对于变频器中的矢量控制有点不理解,请教一下矢量控制都要接什么外围硬件的,是不是也可以不接的,直接接电机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变频器中的PID控制有什么用呢,好像没怎么见变频器可以接PID控制的反馈信号端子的?

网友A:
变频器中的矢量控制控制一般都分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或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传感器一般都是做速度反馈的增量编码器;无传感器矢量是通过变频器控制板内部反馈环节间接形成闭环系统,不需要外围设备当然精度就会差些,与变频器本身的软硬件有关系。变频器本身的PID我也没用过不过我想应该是在一些比较简单的设备上没有其他PID控制器时来进行PID调节比较节省成本吧,比如控制一台水泵时没有其他控制器,加上适当的模拟量的压力流量之类的传感器形成闭环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理解的矢量控制是相当于伺服的控制那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望老师给予指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不仅可在调速范围上与直流电动机相匹配,而且可以控制异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