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2):
台达VFD-F15KW奇怪的问题,空载上电报cf3.4,重新断电上电后正常启动,之后都没问题。隔较长一段时间,第二天上电还是这样

楼主:
cf3.4是交流马达驱动器线路侦测异常

网友A:
V相电流感测异常,有其它电机接上试一下,还是会出现这个就直接送修;

网友B:
这个变频器是不是智能模块的,如果是,可能是模块坏了

网友C:
台达报CF3的基本都是电流传感器故障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由前级电路输出的交流电压信号,由MCU主板的排线端子J1引入MCU主板,因输入该电路的UI、VI、WI电流检测信号为以0V为基准上下浮动的交流电压信号,直接输入U2组成的3组(同相端接地的)反相放大器,放大器只对0V以下负半波输入信号起作用,输出电压也为0V以下的负电压信号,不能满足对输入信号进行“全部放大”和适应MCU单极性输入电压的要求,所以由-2.5V基准电压源电路,向U2的2、9、12脚先行提供-2.5V的直流偏置电压,人为形成输出端2.5V的静态输出(MCU判断2.5V为电流零点,大于零点为正半波电流信号,小于零点为负半波电流信号)。这样,当输入交流电压信号时,输出端电压便以2.5V为“中心”形成0~3V左右的输出信号电压。发所以该电路,又起到将-1.5V~1.5V交流输入信号,转变为0~3V的交-直变换——电平位移的作用。
电流检测电路的模拟信号处理电路,输出的模拟电压信号,主要用于运行电流值显示和VVV/F控制,但检测电路本身异常时,也会在上电或运行中误报过流故障。
电流检测电路的模拟信号处理电路的故障表现:
同一个故障来源,在待机和运行两个不同的工作状态,会显示两个不同的故障代码。换言之,同一个故障来源,依据变频器工作状态的不同,会出现两种故障报警。下面以待机和运行两路状态为例,分析一下电流检测电路的模拟信号处理电路,在电路本身故障时误报故障的相关现象。
1)上电后。当U电流检测输出信号——U2的8脚电压偏离正常值2.5V时,MCU上电后检测93脚输入信号电压值异常(U相电流值不为零,说明检测电路硬件电路异常),面板显示“CF3.3”故障代码,意为“U相电流感测器异常”,提示用户送厂维修。故障信号不能复位(操作STOP/RESET按键无效)。
2)运行中。投入起动信号,但频率值未及上升尚为0时,当U相电流检测输出信号——U2的8脚偏离2.5V正常值,面板显示“GFF”故障代码,意为“接地故障产生”。但故障信号可以复位。
如上,当VI、WI另两路电流检测信号处理电路异常时,会报“CF3.4”、“ CF3.5”的V相、W相“电流感测器异常”故障,拒绝开机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