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高压触头盒放电,有图片请高手进谢谢

楼主(2013-07-02):
各位请帮我分析下,触头盒内有明显的放电痕迹,触头盒内壁有象波纹状的一圈,请大家分析下是什么情况,还有高压柜内可以闻到放电引起的腥味。请各位专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A:
室内潮湿了

网友B:
拆下把有放电痕迹的地方打磨干净,用无水酒精擦拭整个绝缘件,之后用高压摇表侧表面绝缘,如果摇不住的话,就换新的吧,

网友C:
高压柜内有防结露加热器且要完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也这么操作过了,请问下,周围损伤的,是因为湿度造成的吗,会不会因为触头臂造成呢,但是我看触头臂完好,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也这么操作过了,请问下,周围损伤的,是因为湿度造成的吗,会不会因为触头臂造成呢,但是我看触头臂完好,没有什么问题啊。
触头盒内壁有象波纹状的一圈,是不是表面不光滑,你用砂纸打磨过? 没打磨以前是不是表面有毛刺不光滑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周围的损伤很均匀,不像是机械损伤,除非你的绝缘件整体膨胀变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非你的绝缘件整体膨胀变大了” 你好,能帮我解释下吗,哪块的绝缘件,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敢用砂纸打磨,以前没有毛刺,现在9台35KV的触头盒内都有这个现象发生,就是搞不清楚这个损伤是怎么出现的,老总说是触头臂放电,说要在触头臂处重新做热缩套管,请你们分析下可能性大不大!谢谢大家!

网友D:
图片上红色环氧树脂表面的白色是原来就有?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E:
巧了,我们刚更换了35KV的PT触头盒。产生这种情况就是柜内湿度太高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原来就有的。擦拭过,下次打开还会有。

网友F:
受潮引起,将它拆下来用工业无水酒精(无水乙醇)清洗干净,处理好打弧处即可。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下,被弧光打过的怎么处理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好,工业酒精处理过了,被弧光打过的突出部分,请问应该怎么处理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