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2):
型号为VFD004M21A  ,上次修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控制面板的元件引脚,把功率板上的什么东西炸了,现在电源不通,开关管检查过,没问题,电容充电,但是不能泄放掉,如何解决啊!IGBT也是好的

网友A:
查2844芯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得2844,有一个3844b,是不是那个

网友A:
是的。典型开关电源没启振。

网友B:
启动电阻可能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怀孕已是启动电阻坏了。今个去检查

网友C:
 典型的驱动板开关电源问题。建议楼主不要带着IGBT维修。先确认是什么东西炸了,稳压管,芯片或者.....。测一下桥臂驱动光耦的供电电源部分,再测量3844周围的器件。通电,示波器测量3844的输出脚6有没有脉冲波形,如果没有,建议单独为此芯片供电17V就行了,看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说明此芯片坏了,反之,查看启动电阻和此芯片其他管脚连接的器件。大部分驱动板的开关电源有自供电源部分,注意一下那里就行了。
 因为不知道炸的什么东西--没必要知道型号,知道位置就行了---只能说这么多。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的维修大同小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不好意思,能否私信下联系方式,请教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照片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看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