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2):
楼道内原来的白炽灯坏了不少,之后换了节能灯,问题来了,有的长亮,有的频闪,有的亮了不长时间就不亮了,后来查是声控开关坏了,百度了一下,有的说是节能灯启动电流大,烧坏声控开关内的可控硅,有明白的吗

网友A:
有人说因为节能灯是容性的原因

网友B:
好像也有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C:
楼主之前提过这个问题,看来未得到满意的答案:
声光控照明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3048&page=1

相关帖子还有:
声控开关可以控制节能灯吗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93965
声控开关电路图分析请教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40942

或者,可结合节能灯与声控开关的电路进行分析。

网友D:
这个就得把具体的电路拿来分析。节能灯甭管什么性质的负载,都是需要开关控制的,总会找到一个好办法来对付他。

网友E:
要改为继电器控制就行了

网友F:
我们公司原来是25W白炽灯,现在改成5W节能灯,没有楼主说的情况啊?

网友G:
还要看你使用的环境,噪音大的不行

网友H:
现在有声控灯头可以装节能灯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继电器放楼道哪里啊,

网友I:
继电器与电路板是一体的,装在灯头里面。也就是说楼主要去重新买个声光控制的灯头,跟老板说好是能装节能灯的灯头。
楼主高手的话,改造现在的灯头,直接加继电器进现在的灯头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这个可以试试谢谢了

网友J:
感觉声控的电灯容易烧掉

网友K:
声光控开关上有个旁路二极管,节能灯的电路板上有电解电容,他们形成一个通路。不停地充放电,要么声控开关烧坏,要么节能灯闪烁。用电感镇流器带的荧光灯或者白炽灯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放楼道哪里啊,
要改装了,有小继电器只有手指甲大

网友L:
回复 网友K: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M:
对于白炽灯来说它可以反复开关,但节能灯似乎就不可以!

网友N:
用继电器全出的光控开关就行

网友O:
你们LD脑子被驴踢了,楼道灯经常开关的,不适合荧光的灯具,因为老化很快,不耐用,用白炽灯才是正道。

网友P:
声控灯一般都是来控制阻性负载再说节能灯频繁开关,也会降低寿命得不偿失。

网友Q:
可能降低寿命。5W的节能灯可以用声控使用

网友R:
回复 楼主:
有微型的12或24V继电器,可直接装在印版上的

网友S:
没烧坏吧。换完节能灯,再换回普通灯泡,开关还是起作用的

网友S:
不知能不能控制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