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3-07-02):
  想请教下各位,有没有哪种固态继电器有组常开常闭触点输出的。楼主现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一个24VDC继电器控制2个电磁阀(一个开,一个关,电磁阀是24VDC)。继电器工作时是频繁动作,现在是一个继电器最多只能用3天,触点就烧坏。各位帮忙解决下

网友A:
这个,用三极管的开关管做电子开关即可,两极串联,集电极开路驱动负载即可。注意三极管的负载要续流回路,因电磁阀线圈是电感负载。

网友B:
目前没有见过

网友C:
固态只能通交流,所以说负载是DC24V就不可以的了。

网友A:
哦,现在有直流的固态继电器,这个产品有了。其实就是功率三极管做开关,由光耦隔离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固态只能通交流,所以说负载是DC24V就不可以的了。
对!
这个是关键!

楼主:
有没有其它方法替代呢

网友E:
用场管驱动

网友F:
如果空间允许,可以这样,用24V继电器控制一个220V中继,用中继控制24V电磁阀,应该可以用的时间长久。这路子对你该很简单吧。也可以用电子电路实现,如楼上各位给你的提示,如果你在这方面有基础,也不难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G:
用三极管控制比较好

网友H:
前几天去市场上看过,没有一开一闭的,但是有可以控制直流的,至于要实现一开一闭也不难,还是用的原来的中间继电器的一开一闭,再接两个固态继电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