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2):
请问西门子plc的定时器,设定值又存储在什么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西门子plc的定时器,设定值又存储在什么位置
定时器号即设定值存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输什么地址才能在仿真软件监视器查看这些内容,输定时器号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输什么地址才能在仿真软件监视器查看这些内容,输定时器号不行
地址就是定时器编号,因此请查看时确认你已经使用了正确的数据类型。

例如,要查看定时器,却使用了Bool类型,那是万万不能看到的。

如果还不能明白,那就请教一下附近的大虾,你可能需要手把手的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表现的那么笨吗要手把手教才行?查看当前值用定时器号,设定值也用定时器号,状态位也用定时器号?我在一款网上破解的200仿真软件上输定时器号,选择二进制方式查看,只能看到16位当前值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