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3):
  孔板流量计应用广泛,它具有结构简单、安装方便的特点,适用于大流量的测量孔板最大的缺点是流体经过孔板后压力损失大,当工艺管道上不允许有较大的压力损失时便不宜采用。可以采用标准喷嘴和标准文丘里管,它的压力损失较孔板流量计为小。但是标准嘴和文丘里管结构比较复杂,不易加工,并且精确度较低。实际应用中,在一般场合下,采用孔板流量计为多。
      孔板流量计仅适用于测量管道直径大于50 mm,雷诺数在104-105以上的流体,
  且流体应当清洁,充满全部管道,不发生相变。此外,为保证流体在孔板流量计前后为稳定流动状态,在节流装置的上、下游必须配置一定长度的直管段。
      孔板流量计将管道中流体流量的大小转换为相应的差压大小,但这个差压信号还必须导压管引出,并传递到相应的差压孔板流量计,以便显示出流量的数值.差压计有很多种型式.例如U型管差压计、膜盒式差压计等,但这些仪表均为就地指示型仪表。事实上工业生产过程的流量测量,及控制多半是采用差压变送器,它将差压信号转换为统一的标准信号.以利于远传,并与其他仪表相连接.这样便于集中显示及控制。
  孔板流量计有哪些技术要求
  孔板流量计的选用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管径、直径比和雷诺数范围的限制条件方面,标准节流装置各种类型节流件应用的管径、直径比和雷诺数范围皆有一定的限制,在国家标准GB/T 2624中有详细规定,例如孔板流量计可应用于比喷嘴和文丘里喷嘴更大的管径范围。
      (2)测量精确度,孔板流量计各种类型节流件的精确度在同样差压、密度测量精确度下,决定于流出系数与可膨胀性系数的不确定度。各种节流件的流出系数的不确定度差别较大,相比之下,孔板流量计的流出系数的不确定度最小,廓形节流件(喷嘴、文丘里管)较大。
      (3)允许的压力损失,在同样差压下,经典文丘里管和文丘里喷嘴的压力损失约为孔板流量计与喷嘴的1/4~1/6。而在同样的流量和相同的β值时喷嘴的压力损失只有孔板的30%~5O%.
      (4)要求的最短直管段长度,在相同阻流件类型和直径比情况下,经典文丘里管的必要直管段长度比孔板流量计与喷嘴的要小得多。
      (5)对被测介质侵蚀,磨损和脏污的敏感性,测量易使节流件沾污、磨损及变形的被测介质时,廓形节流件(喷嘴、文丘里管)较孔板要优越得多。
      (6)结构的复杂程度和价格,加工制造及安装等方面.孔板流量计最为简单,喷嘴次之,文丘里喷嘴和经典文丘里管最复杂,其造价亦依次递增。管径愈大,这种差别愈显著。
      (7)安装的方便性,孔板流量计易取出检查节流件质量(采用可换孔板节流装置),喷嘴和文丘里管则需截断流体,拆下管道才可检查,比较麻烦。
      (8)不同使用场合应选不同型式的节流装置:
      ①标准孔板流量计。是用得最广泛的一种节流元件。它的公称压力由0. 25 MPa-32 MPa,公称直径为50 mm--1 600 mm,适用于绝大多数流体。
      ②现已出现定值孔板流量计。它改变了原有根据设计计算结果加工节流孔的方法,而按每一种测量管道只配备几种有限孔径(定值)的节流件,然后再根据实际参数计算差压与流量的对应关系。从而实现了标准孔板流量计的系列化,既给用户在维修,备品备件的配备上带来很大方便,又给加工制造单位系列化、批量化生产制造带来方便。
      ③为方便检查孔板流量计和拓宽流量测量范围,出现了可更换孔板流量计装置,它又称孔板阀,亦称高级节流装置。它是一种在结构上有重大改进的新型节流装置,节流孔板被精确地安装在固定的座体内,在不拆动管道或不停止流体输送的情况下.可方便地提升孔板流量计,进行检查、清洗或更换,从而保证了流量测量的准确度。可换孔板节流装置和定值孔板流量计相配套,可逐步实现节流装置的系列化和通用化。和宽量程差压变送器配套使用,可方便地扩展量程。
      ④圆缺孔板、偏心孔板。公称压力由0.25MPa~6.4MPa,公称直径由500 mm~1600mm,适用测量有悬浮物流体。
      ⑤端头孔板。公称直径为50mm~600mm,能安装在管道的入口或出口上。
      ⑥双重孔板。公称压力由0. 25 MPa~6.4 MPa,公称直径由100 mm~400 mm,
      ⑦内藏孔板。公称压力由0.25 MPa~16 MPa,公称直径≤50 mm,适用测量小流量。
  注:①~⑦四种孔板流量计为非标准节流件,做贸易交接计量时应逐件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