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3):
下面是一个S7-200很简单的子程序:
一次调用没有问题, 如果两次用SM0.0的常开触点调用它,将会出现冲突,有条件的网友不妨试试。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怎样解决它?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电动机变量要用IN_OUT类型

网友B:
第二次用的时候 电动机变量是ON

网友C:
其实问题很简单,因为你的L0.2局部变量不是全局变量,所以无法在主程序操作。而L0.2每次调用子程序开始或者结束都没有进行复位。所以你只要在前面加一个复位L0.2的操作就可以保证每次调用子程序所有寄存器状态一致性(禁忌啊)。
 SM0.0      L0.2
--| |------( R )
             1

网友D(2014-06-04):
没有用过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