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3):
  红外测温仪的测温原理是将物体发射的红外线具有的辐射能转变成电信号,红外线辐射能的大小与物体本身的温度相对应,根据转变成电信号大小,可以确定物体的温度。
  本工程主要是将红外测温仪检测到的电信号(4-20mA信号)通过万能采集模块(可以接受的输入信号类型是多样的,最常见的包括PT100,Cu100,B系列热电偶,N系列热电偶,NTC100K探头和4-20mA,1mA信号等等)转化为数字量信号,然后通过PLC进行处理,做一个闭环控制,又通过欧姆龙继电器控制电流输出,从而精准控制发热丝的温度。万能采集模块采集的信号通过PLC处理运算反馈控制,可以测量温度,电流,电压和阻抗等参数。

网友A:
看过视频没看明白,能文字一下吗

网友B:
精准控制发热丝上的温度不是靠用继电器通断加热电源的。
应该用过程连续控制方式,如调功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