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元件

楼主(2013-07-03):
请高手看一下这是个什么元件,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看不清上面写着什么

网友B:
浪涌保护器,我昨天安装了一个。

网友C:
应当如2楼所说。

网友D:
浪涌保护器   我单位每个配电柜  都有一个。。

网友E:
过压保护的

网友F:
浪涌保护器
现在动力柜都有

网友G:
浪涌保护器

网友H:
浪涌保护器,可以防雷的!

网友I:
防雷保护器.

网友J:
阖上闸才会有作用,怎么图片上是断开的

网友K:
浪涌保护器(也可以说是避雷器)
现在动力柜都有

网友L:
这东西能起到作用吗?我们这也有!

网友B:
回复 网友J:
你看到好仔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浪涌保护器   我单位每个配电柜  都有一个。。

网友N:
经常安装的,我们地线都用10平方的线

网友O:
起不起作用主要是保护器的接地要良好可靠,另外这个东西要一直通电吧

网友P:
施耐德的避雷器

网友Q(2013-12-09):
我们这的浪涌保护是接在开关上侧的,要一直通电的,这个怎么还接了个开关啊?

网友R:
浪涌保护器怎么用在接地线路上??我们的浪涌保护器是接在电源进线上的。,接地线上什么都没有,而且接地电阻要求小于1欧姆的。

网友S:
浪涌保护器可以接在电源侧吗?

网友T:
这个在配电柜里有应用,仪表控制柜不常见。

网友U:
这个东东电气上用的很多,低压配电常用。

网友V:
浪涌保护器,保护用电设备不受过电压的冲击而损坏,分为:开关型、限压型以及组合型

网友Q(2014-02-04):
是浪涌保护,动力柜里都有的。

网友W(2014-03-10):
涌浪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