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3):
请问PLC CPU模块上的2路输入能同时控制一路继电器输出吗 会冲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PLC CPU模块上的2路输入能同时控制一路继电器输出吗 会冲突吗
如果:
LD X0
OUT Y0
LD X1
OUT Y0
就发生了双线圈警告,状态以最后的状态为准。
就好比: Y0=X0
        Y0=X1
如果:
LD X0
AND X1
OUT Y0
毫无问题,就好比:
   Y0= X0 AND X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人家回答的很清楚了,估计你没看明白

网友C:
呵呵;二路控制没有问题;关键是你二路与输出的逻辑关系搞明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