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的箭头

楼主(2013-07-03):
这个上向上的箭头是什么意思。请教下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是取箭头前面的整个运算结果的上升沿信号
这应该是三菱Q系列PLC的程序

网友B:
这个是在编写时候才有的吧

网友C:
取箭头前面的整个运算结果的上升沿信号

网友D:
学习了,还真没过这个!

楼主:
呵~公司PLC上看到的。谢谢各位解释

网友E:
取上升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