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03):
请问富士POD     UG430H-SS1触摸屏与电脑连线怎么做,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富士POD     UG430H-SS1触摸屏与电脑连线怎么做,谢谢各位了。

网友B:
7 8可以不用短接

网友C:
FUJI对应的电缆型号为UG00C-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UJI对应的电缆型号为UG00C-T;
一样的,富士不生产屏的,均是Hakko待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